dell 1320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11-01):
dell 1320电流跑到1.0掉电 处理过山热。这机子很奇怪,掉电时擦擦内存就可以亮,亮了进系统怎么用怎么折腾都没问题。
你关机放个一小时。插电又不行了。掉电了。。。求思路

网友:
内存换过了

网友A:
你找跟内存看看,问题可能是出在内存这块 掉电的时候不插内存看看

网友:
这中问题最难搞啦 ,我遇到老机器就去加焊CPU供电电源管理,新机器就换板子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上有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找跟内存看看,问题可能是出在内存这块 掉电的时候不插内存看看

掉电的时候不插内存
不会掉。会报警

网友:
显卡的问题,是冷开机不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时候不插内存
不会掉。会报警

内存换过吧,上假负载试下  打下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有人遇到一样问题的吗

网友:
遇到这种现象,我就有股搞北桥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上有虚焊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