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MWW1颜色不对,显示正常

楼主(2012-11-01):
M190MWW1颜色不对,显示正常
M190MWW1显示屏接信号显示的图像细节正常,就是颜色不对,有点像绿色变成了红色,兰色变成了紫色,驱动板换了也是这种现像,怀疑屏上的EEPROM数据坏了,有没有哪位兄弟有这个屏的帮我复制一份数据下来,

补充内容 (2012-11-2 15:20):
编辑不了,测试三基色错误白色变黑色,黑色变白色 ,红变淡绿色,淡绿色变红色,蓝色变黄色,黄色变蓝色,绿色变红色,       理论上现在应该是红=绿  蓝=黄  黑色=白色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96551
和这位的现象一模一样,应该是通病,大家顶起来,搞好了详细发解决办法

网友:
屏上的数据不太好找,找个屏点下看看驱动板正常不

网友:
换个通用板点下屏,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将屏背板上的码片刷下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叫反片,颜色相反,你找下屏后面的一个可调电阻,看看坏了没有,量下上面的电压,然后作些调整,这个调整电压得看实际情况,你自己找感觉吧,搞好了给我回复。

网友:
你在输入信号的地方 调换输入RGB信号顺序 那  解决了   哈哈

胡搞 瞎搞 哈哈  反正没办法了

网友:
先换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好象缺少绿基色信号吧,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

网友A:
什么信号也不缺  白色正常就不缺信号

想想白色减去绿色 =紫色   画面应该呈紫色

网友:
三基色不正常

网友:
吧 RGB信号 调换位置  具体是 红换蓝  蓝换绿  绿换红

人为的把负像换回来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坏掉啦,本人在求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用通用板点屏测试下屏的好坏

网友:
你把显示器恢复原厂设置一下先试试,不行再换别地,

网友:
谢谢顶起来,驱动板肯定是换过的。确定是屏的问题才发帖的,

网友:
出厂设置搞过没有用,没有示波器,屏上的信号线电压感觉问题不大,没有明显的低或者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信号也不缺  白色正常就不缺信号

想想白色减去绿色 =紫色   画面应该呈紫色

白色显示成黑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白色显示成黑色

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上面箭头就是变色后的颜色,颜色反过来也可以
测试三基色错误白色变黑色,黑色变白色 ,红变淡绿色,淡绿色变红色,蓝色变黄色,黄色变蓝色,绿色变红色,       理论上现在应该是红=绿  蓝=黄  黑色=白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就好了

VGA到驱动板上面的三基色全部调换过了,还是不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597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