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HD5670 DDR5 512M恒金版白屏花屏

楼主(2012-11-01):
一开始好好的,一直接DVI用
后来开机黑屏,显示DVI无输入,后来换了VGA接口开机,没问题了。
用了几天,前两天开机发现液晶屏发白,再调回DVI接口故障更明显,进WIN7 64BIT系统后花屏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办法只好换了以前用的技嘉GT220了,一开始还以为是液晶的问题,唉,
这个卡是在X宝上买的二手,昨天看了下背面,好像有修过的痕迹,刚好出了一个月的保期,太恶心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这个卡还有修的可能性吗?

网友:
学习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  还很大那   接口供电的LDO 看看

楼上的  你学习个蛋蛋啦   就学习

网友:
有机会就送修了,说实话A卡买了就是窝心,总是这问题那问题的

网友A:
首先 量一下周面的 管子有击穿吗 就00 或 直接就鸣响那种就说明坏人 第2量一下反面的 显存芯片 看看有没有坏的 没有坏的  就最后一步 做BGA  但要记住 千万不要直接 烤做 就彻底玩了 这个显卡板不像 笔记本的主板 可以烤4-5次多没有问题 ,直接用BGA取下来GPU芯片  清理干净 上植株 完成后 温度 你自己控制好 一定要做好它 成功的可能性在 70-80% 还是可以的 你自己 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量一下周面的 管子有击穿吗 就00 或 直接就鸣响那种就说明坏人 第2量一下反面的 显存芯片 看看有没有坏 ...

我本人的水平只限于下个散热器什么的,显存和GPU真没能力搞,谢谢,有机会还是送修吧

网友:
就该可以修吧,先加工能力焊下主芯片试试,要不就是输出口线路有问题了那就要仔细检查了

网友:
这个卡发热很低,游戏满载最高也就是65度的样子,当然我也不玩什么大游戏,也就三角洲7,极品11, 估计是显存有问题吧,下个测试软件回家试试

网友:
今天换了台主机试显卡,用ATI控制中心CCC调低了图像亮度和对比度,居然可以使用了,不知道是不是换了驱动默认值被改了,还是什么原因,反正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了,不过还是有开机找不一DVI信号的问题,现在仍接VGA使用中

网友:
a卡还是不错的,我用的都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花屏是啥样花,莫非没上驱动那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