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2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11-01):
我这有台东芝M202,问题是外接电源不能进系统,单独 用电池能进系统,板子上的大电容我已经更换了个原装的大电容,然后还另加了2个330电容,现象还是一样。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呀,大虾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还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把大电容换掉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大电容换掉不用

我去掉了大电容,然后并联了6个330还是一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把大电容取下,然后我并联过,用了6个330的电容,但现象还是一样啊,后来才加的原装电容。

我上个月也折腾过一个M200,最后是TMD硬盘坏啦,建议你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也折腾过一个M200,最后是TMD硬盘坏啦,建议你换个硬盘试试

嗯,好的,我换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也折腾过一个M200,最后是TMD硬盘坏啦,建议你换个硬盘试试

换啦,还是一样

网友B:
我没招啦,帮不鸟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招啦,帮不鸟你

哎。悲剧啊!

网友:
换220的试试,不去换330的,东芝的大电容烦死了。

网友:
隔保电路的问题,适配器输出带不动?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的问题的多 。改4个330 如果不行焊南桥试试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适配器是原装的吗,拔掉电池插上原装适配器,做个系统看看,或者进PE.东芝的机器掉电重启进步了系统很多都是大电容引起的

网友:
多加的电容的事,拆了吧

网友:
改4个330

网友:
19v公共点的问题。你慢慢查吧。电容铝箔问题。某个芯片虚汗问题还有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进不去,可以进安全模式,但是正常的模式进到界面就不跳变了。电流一直在1.82 ,等很久再上1.83 然后 1.84 就不上了。

网友:
应该加6个 330的电容

网友:
这种现象都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