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3.0装驱动不能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11-01):
  今天早上老板拿出DELL N5110 USB小板大概有60片。说让我测试一遍,有坏的就顺便给修了。装上系统后,测试发现USB不能用,于是乎装驱动(IC型号为:TUSB7320),测试OK一片。测第二片时发现USB3.0 的IC旁多了一个EPROM(IC的型号是720200AF1)),装驱动。问题来了,驱动装到一半,死机了。那个郁闷就别提了。换一片同样的小板继续,有是驱动装到一半死机。刚开始以为是驱动不对于是从官网上下了一个,还是不行。怎么办呢???算了先把能测得给测了在来搞这个。在测试过程中有一兄弟拿走一硬盘。测完了要搞死机的了。再次用驱动精灵装系统,还是死机。当时想刚开始是可以装驱动的,装到一半的时候有提示说是要把之前的驱动给卸掉,完了就死机了。那何不换个硬盘试试呢?(之前用的是同一个硬盘)换个硬盘从做系统,装驱动,TMMD 居然好了。反复试了好几次,只要硬盘装过一次3.0的驱动,在想说再装3.0的去驱动必然是装到一半就死机。
    最后得出一结论对于3.0的驱动装过一次要再装一次的,必须先把原来的3.O的驱动给卸载掉,原文件也要删掉!
   发这个帖子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自己抢个沙发。文采不好,希望大家能看懂!

网友:
好。很好的经验。3.0和2.0不都一样吗。插上u口为什么还要装驱动呢不是免驱的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修机器时都是修好久能用的。

网友:
3跟2是不一样的。2是直接到南桥。3是先到一个IC在由IC输出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修机器时都是修好久能用的。

修好机子要重做系统不???

网友(2016-09-29):
不明白、的

网友:
小板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