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2-11-01):
(图片)

网友:
呵呵新手帖子也不会发,还没打字就发出来啦,这是我的长城电源,图下面的大电解有点鼓,就换啦一个。测量直流电压,1到3点是300V正常,可是分段测却发现2个电容负担的电压不一样。上面是90V,下面是210v,以为老电容老化,2个全换新电容,发现照旧,电源输出还正常,也能正常使用。新手求指教,这种电压分布正常么?影不影响使用,我原来鼓得电容就是下面的。长城原来是200v的耐压,估计210v所以电容鼓啦,要是不正常应该检测哪里?4个整流管测啦没发现问题,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两次测出来时表笔接地不一样所以测才出来电压不一样

网友A:
R2  R3一起换掉 就好了

网友:
呵呵不对吧,我有好几块长城电源,就这个电压不一样,而且就是这个电压大的330uf电容鼓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  R3一起换掉 就好了

我也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有空换掉看看。

网友:
为了稳定,最好把两个电容、电阻一起换掉。

网友:
R2电阻有问题,自己拆下来测测就知道,R2、R3都是100K、1W的电阻,如果你不换R2的电阻,1-2那个电容还会继续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也能工作,不过大电容很容易爆掉,如果换更高耐压值的电容,比如说600V的,我想应该也没有多大事,

网友:
R3电阻有问题,自己拆下来测测就知道

呵呵高手啊,问题就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B:
我认为有必要测一下输出端的脉冲波形,和正常的对比一下,我感觉300V电压不能平均分配的电容,会影响输出波形的,至于能正常输出,因为整流滤波取的是平均值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有必要测一下输出端的脉冲波形,和正常的对比一下,我感觉300V电压不能平均分配的电容,会影响输出波 ...

呵呵我现在需要的是解决办法,看来都是些和我差不多的在回复,高手那?不知的回答是吧。

网友:
电容已经换啦,就是看电压不一样才全换啦,一会拆电阻测测阻值。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指教。最后的结果是R3开路,换新后一切正常。呵呵看来修电源并不难,时间长啦就经验多啦,起码下次再遇见电压不同直接检测这2个电阻就行啦,记得好像这2个电阻就是对2个大电容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有成就感吧!!!!

网友(点评):
呵呵经验和高手是积累的,修一次就有一次收获。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我看到有些电源这2个电阻是150k,不知这个阻值的大小起啥作用,是大一些好还是小一些好?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C:
R2和R3是均压电阻,保证两个大电容的电压相同, 一般150K

网友:
明显的不对啊 ,分压出来的,最起码都是150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和R3是均压电阻,保证两个大电容的电压相同, 一般150K

是啊,我看一般电源都是150k,可就是长城是100k。我现在还找不到100k电阻,使用150k替代可以么?

网友:
这个电阻我过去看资料好像是保护那2个大电容的,不知阻值大好还是小一点好。

网友:
可以,没影响的,要换成一样的,R2、R3都换成1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