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2 USB接口不可用

楼主(2012-11-01):
昨天同事家机器故障,现象为可以点亮,进系统不死机,就是PS2  USB接口不可用

打表测鼠标键盘供电0.3  USB供电0.3,数据线对地正常。

手头没有图纸,追线太麻烦。直接测前面板USB接口供电,VCC针接一八角供电IC第一脚。也是0.3

此板是V星K8多少来着,上2500+的U,他家有块废板,同型号的。拆下IC换好,没有风枪只能尖头烙铁干活,反正挺埋汰的,焊膏松香啥的也没有。上电测IC 5V供电出来了,但是只有键盘可以用,鼠标不能用,再重启机器再测发现,5V变成2.5V了。不知道被谁给拉低,以为是IC虚焊,打表测没问题,也没短路。反正没图纸干脆糊弄一下,直接飞线引5V到USB VCC上,鼠标键盘USB都可以用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板的USB PS2 供电都走一条线吗?还有那2.5V被谁拉低了?

网友:
谁能给我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