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ta 主板上状态指示灯旁边的两头都接地的电容啥意思?

楼主(2012-11-01):
每个led旁边都有个电容,可是这电容两头都接地,起什么作用?
每个两端对地电阻都是0
还是我看错了?还是非正常短路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多打的料,没什么用处

网友:
没用都是对地的

网友A:
可能是 内存问题吧

网友B:
你拆了,两头还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两头还接地吗?

你仔细看图,电容两端都是接在地上的,很明显。

网友:
明显就是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内存问题吧

跟内存没有关系。

网友:
把它给拆了   然后开机试试是否正常   不影响机子就不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两头还接地吗?

看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