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4416s 笔记本bios,版号6050A2252301-MB-A03谢谢各位啦!

楼主(2012-11-01):
求惠普4416s 笔记本bios,版号6050A2252301-MB-A03谢谢各位啦!
笔记本版号如图:

此笔记本,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无线网卡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呈黄色有规律的不停闪烁,(上不上硬盘都不停的闪)。屏幕不显示,没一点反应,内存换过,硬盘拆下试,一样,屏幕不显,按开机键能关机。各路电压也有,(内存,测得1.84V,CPU测得0.94V,显卡供电电感测得1.0几V,桥供电电感都有)个人感觉好像就是没有过自检,本人目前没有笔记本诊断卡,不好判断,想刷bios试试。希望有此板bios的老师谢谢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下面是笔记本主板图: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点评):
在论坛里看到有几个4416s的,但版号不一样啊,应该是不能用的!

网友:
谢谢老师们能大力协助分享下!

网友:
你看行不行

HP PROBOOK 4416S(U1017 25VF016B)板6050A2252301-MB-A03.zip

1.3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6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刷完BIOS可以了吗?

网友:
这是OK的 4416的版本太多了

(6050A2252301-MB-A03)HP4416S的 bios.rar

网友:
这个机器刷好过 BIOS 论坛里面有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5999
这里有个独立显卡的。。你看下跟你的一样吗、。

网友:
下午忙完,正取下想刷bios,这是老师回来了阻止我,他装回去,插诊断卡通电测试,不跑码,显示,不停复位,然后老师下判断,加焊北桥,修复。见图;

网友:
这是我备份的此本的bios,大小只有12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