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2-11-01):
收到笔记本,接上电源,电流0.01,2秒自动掉,测B+正常,测试3V 5V 无  测8电压3.3正常测17电压正常,测自自居升压9脚正常
,测22脚正常,用波波打了下3.3PWM上管G发现有瞬间方波出来。测试5V PWM G上管也有瞬间波形。2秒保护,想了下,可能是后级有短路吧,断开5V 和3V 还是一样,没有办法,问了下饼哥,饼哥回答:芯片。反馈。。。反馈哪里我测··没有问题·,上手没有51125,找朋友发了个·。。早上换上去。发现5V 3V正常了。心想好了。电流跑到0.16掉下来了。有自动开启,循环。心想可能是那组电压不对吧,测1.8 正常 1.3 正常 1.05正常。可能是CPU电源出问题了吧,
测34脚开启信号·无电压,34由PWR_GOOD_3开启的,
搜索了下PWR_GOOD_3。。由U4-B的7PIN发出了,测U4-B LM393的工作条件供电8脚有5V,测5脚电压只有0.3,不对,测+V3S不也是0.3,

搜索了下+V3S的来源, 由Q39 转换来的,测Q39D级3.3.正常 测G级电压不对也是0.4还是好多,记不到了,G明显不对, G级由GATE_3S_R来的··GATE_3S_R电压低,不是没有应该是哪里啦低了,搜索下GATE_3S_R,发现这个信号也到51511 显卡供电,断开R9862,发现正常了,V3S
电压来了。找个51511换上去。上电LOGO出来了呵呵· 维修完毕

网友:
这个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扣分!

网友:
楼主很给力!话说有图就是好啊,我这也有个掉电的机器在保的没图,郁闷中

网友:
思路明确就好啊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8866-1-1.html楼主跟我的帖子相似  都是一个电路  但是坏的地方不同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维修思路也适合新手参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是有两个问题吗?

网友:
你这思路一套一套的,都是迅维出来的人啊,作风都差不多。

网友:
学习下,看看怎么修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高手修机器都要示波器的,看来啊我要买个了!

网友:
时序修的,好

网友:
能配上图我就看得更明白了。呵!

网友:
楼主 理论扎实  其实这样的问题一步一步来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BEST INFO YOU WIN

网友:
讲的很详细,维修思路也适合新手参照

网友:
你这们让我很惆怅啊

网友:
到底51511的12脚是PG信号还是什么

网友:
GATE_3S_R这个信号貌似到了很多地方吧 楼主怎么会优先怀疑显卡这块呢

网友:
就是slp_s3#改个名字过来开启而已啊。这个51511把SLP_S3#拉低了,SLP_S3#控制S0电的产生拉低了肯定会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