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发颤

楼主(2012-11-01):
联想F41声音发颤,重做系统,重新从官网下驱动也不好用,求解!!!

网友:
外接喇叭呢,如果正常,就可能是你机器本身喇叭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喇叭坏了!

网友:
外接耳麦也是这样

网友:
软件外围设施都测试完了,应该就是声卡出问题了

网友:
1.换声卡
2.换功放
3.换喇叭!
4.换ICH

网友:
换这么多?

网友:
先换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杂讯太多,滤波?

网友:
看来只能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
有外接声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