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内存供电,桥、总线等全无。。

楼主(2012-11-01):
主板型号 MS-7388,送厂返修过的主板,昨天刚拿过来能开机进PE,今天准备装机,结果发现不跑码了,测试供电,除了内存1.8V,其它全无,哪位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附上图纸

网友:
NB_VDDC NB_PCIE NB_PCIE1.8

下步查这几个

网友:
谢谢楼上,我已经找到点问题了,现在测到atx_pwrok只有0.6,但还不知道是被哪个拉低了,有好几个八脚芯片的EN都是经过它转换的

网友:
重点检查桥供电电路,桥的电压有没有,1.2或1.5V   ;内存供电后是不是又输出到桥的中间有一个MOS管的,也有一个小八脚芯片;重点查;

网友:
此板已经修复,不过下图中vcore_en这个点为什么是2.2V,D30负极是atx_pwrok,有4.4V电压,r37的vcc5_sb那端是5v,D30导通的话正极电压不是等于负极电压加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吗?

网友:
上面打错了,是R371

网友:
没人能解释下么?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经典啊!

网友A:
那要看电路实际情况,如果正端电压足够高,是如你所说。实际由于R371存在,ATX-pwrok高电平后,D30反偏了(相当于断开),你说的规律不适用了

网友:
在ISL6323的24脚测EN信号是多少伏?

网友:
按流程一步一步来吧 内存 桥 cpu 总线 重点找电源ic和场管

网友:
vcore_en这个是CPU供电开启信号 受控于VDDA和内存供电

网友:
嗯,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是Q35不良,没换之前vcore_en这个点的电压不稳,时有时无,换了之后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电路实际情况,如果正端电压足够高,是如你所说。实际由于R371存在,ATX-pwrok高电平后,D30反偏了( ...

我查了一下型号,这是个肖特基二极管,这个特性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