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 12 1TB的 时任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2-11-01):
希捷硬盘 12  1TB的  时任时不认硬盘,,客户数据恢复,,求答案

网友:
认不认,我们先不说,先看,转不转,不认的时候,硬盘还在转吗,如果运转正常,说明故障大概不在电路板,再看固件等其它情况

网友A:
硬盘在转,但是在系统里面看不到硬盘,有时候可以看到盘符,但是打开很慢,或者打开的时候突然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在转,但是在系统里面看不到硬盘,有时候可以看到盘符,但是打开很慢,或者打开的时候突然就没了

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一试,再换串口数据线,进PE看看,再用MHDD扫扫看,

网友:
不是什么时认时不认,最基本的检测都没有做,用MHDD扫描一下,就应该知道,有很多坏道,不要再强行进XP系统了,会越弄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