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此电路中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2-11-01):
(图片)

网友:
R5 ,R7   标的是:1z5K,不懂,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
1点五把。。。。

网友:
拆下来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电源的图纸吧,根据其它ATX电源里的相同位置,应该是1。5K

网友:
1.5K   如有的电阻不是也1R5吗 应该只是代表数点

网友:
1.5K 量下看对不?

网友:
1---5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