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故障的检修映泰Ge Force 6100AM2

楼主(2012-11-01):
桥供电下管,桥,被维修过,上面有灰尘,故判为前病史。CPU供电PWM电路的滤波电容变形,从痕迹上看,初步判为受到外部力挤压而留下的。右下角RTC电路有污渍。
对地打值,3VSBRTCUSBPWM各电路短路检修。小12V对滴600多,内存对地13,总线对地176,桥供电对地71117待机对地57(无短路)。接上ATX电源,主板自动通电,持续短接开关不断电。跑线吧,从绿线跑到I/O无问题,查I/OIT8718F76PSON#为低电平,而71SLP_S3#为高电平。因为南桥的SLP_S3#高电平给I/O后,I/O收到南桥开启信号,而拉低76PSON#,故判I/O正常。因为有南桥参与,故怀疑南桥周边电路问题或南桥问题。南桥旁边是RTC电路,所以决定先清洗南桥周边。 清洗完后,插主供电接口。不自动上电了,短接开关,靠!又不触发了。这是神马浮云。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OK),3VSB(OK),32.768KHzOK),25MHzOK)。条件都满足呀?什么情况?最后一干,靠,触发了。(估计刚才清洗板子的时候没干透)。
这板子什么毛病啊?无复位不跑码,查供电吧,NV芯片组供电顺序是:内存、桥、CPU、总线,先测内存电压,DDR2核心供电应该是1.8V,怎么是2.2V呢?不正常,发现内存边上有一个跳帽JDDRII_22V,应该是这里了。 跳回来内存核心供电正常了,再测桥供电1.2V正常,CPU供电木有啊!!查PWM供电, 条件满足。试着重焊一次变形的电容,出来了,又没了。搞什么飞机啊?手里没有3300uF6.3V电容,找2200uF6.3V电容替换吧, 谁让自己手里没货呢。再次通电,还是没输出电压,再查上管G0V,下管G12V,这个老师说过,过流过压保护,查周边电容电阻,查个鸟啊,找万能的洗板水,清理一下,OK!。 总线电压也出来了。诊断卡复位灯亮了,短接复位按键有跳变,但不跑码,时钟也有啊,但是CPUPG,无复位,无思路了。
找徐老师请教吧,老师看了一下,刷BIOS、干北桥。还是先刷一下BIOS吧,找了一个编程器,找到BIOS。刷完跑码了。我的神啊,总算修完了。

基地学过的,思路清楚,不过要我,看到自动上电的,会先刷个BIOS
思路清晰,洗板水给力!!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加分

网友:
起初是什么故障,没有讲清楚,是不跑码还是不上电还是上电保护,一路修下去很浪费时间的,如真正做维修这样不行,要快事判断故障.不过新手吗,慢慢来~~好贴顶一下~

网友B:
不错啊。跟你同是一起学习,同住过一个宿舍。怎么就差你那么多啊。必须支持,必须加分啊。

网友C:
神马都是浮云~~,再分享的维修经验呀,为什么要量那些东西,写个详细点的出来让新学员一看就懂~

网友D:
李剑哥辛苦了~总算修好了~不过继续努力!

网友E:
外面发给老师的板子,起初什么故障没有写,只能从最基础慢慢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跟你同是一起学习,同住过一个宿舍。怎么就差你那么多啊。必须支持,必须加分啊。

毛啊,哪有师兄学得那么好。

网友F:
换电容、洗板、刷BIOS好了?

网友G:
高手啊,洗洗更健康是吧。那板子能跑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加分

谢谢师兄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马都是浮云~~,再分享的维修经验呀,为什么要量那些东西,写个详细点的出来让新学员一看就懂~

写得已经很详细了,再细就要吃面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李剑哥辛苦了~总算修好了~不过继续努力!

最后那一下不是我搞好的,不应该算我的,是宋滨弄得,我前一天刷不上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电容、洗板、刷BIOS好了?

嘿嘿,故障是小了点,但是思路重要,毕竟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洗洗更健康是吧。那板子能跑码了吗?

历尽千辛万苦总算能跑码了。嘿嘿。

网友H:
一开始应该看到电容怀孕的,有的话先干

网友I:
经验不错 学有所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应该看到电容怀孕的,有的话先干

怀孕的没有,变形的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验不错 学有所成啊

翻书本修机器,还没有成啊。

网友:
人牛B,洗板水更牛B!

网友:
牛B那东西还是由洗板水来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是你师兄来着啊。

谁都是师兄,我永远是师弟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好清晰,好

网友J:
3300用2200代替能扛多久?这样也行

网友:
是自学还是培训过,基本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3300用2200代替能扛多久?这样也行

起初我也担心这个,但是这个位置是CPU供电,本身设计上已经放开很多容量来滤波,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K:
修这板子就是为了学习啊,等以后活多了,这样的板子看都不会看的,直接就说修不了,因为修它跟本挣不到钱,浪费大量的时间

网友L:
今天我也洗了一下不用修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今天我也洗了一下不用修就好了的

哈哈,你才是真正高手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修这板子就是为了学习啊,等以后活多了,这样的板子看都不会看的,直接就说修不了,因为修它跟本挣不到钱, ...

以后决定搞一桶洗板水,拿到的板子先扔里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对我等新手有用!

网友:
能修好就代表牛了。实地学习确实功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决定搞一桶洗板水,拿到的板子先扔里面。

那还得买一个大的超声波才能清洗,要不然光扔里是没什么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外面发给老师的板子,起初什么故障没有写,只能从最基础慢慢开始。

要是我修的话,我首先判断外观表表面有没有烧坏的痕迹,再测试对地有没有短路,然后再上电测是什么故障,不上电呀,不跑码呀,无复位呀。这样再修什么,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要是我修的话,我首先判断外观表表面有没有烧坏的痕迹,再测试对地有没有短路,然后再上电测是什么故障, ...

好吧,你说的对,我以后也会多注意外观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你说的对,我以后也会多注意外观的。谢谢!

谦虚 ,呵呵。

网友:
有些主板修起来真要时间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个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