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 4117TX怪故障

楼主(2012-11-01):
一台惠普DV3 4117TX笔记本,由于温度太高拆机清灰后不亮,电流在1.2A左右,cpu有热感。检查内存没有问题。怀疑HM55桥有问题。于是购买一块焊上,故障照旧。怀疑主板有问题,干脆在网上购买一台同类型的主板换上,还是一样。将BIOS从刷了一次也不行。于是将cpu换到其他笔记本上,居然也不亮。判断cpu有问题。现在我搞不懂,cpu是如何损坏的?而且电流还有1.2A左右,好像是过CPU了。望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这台笔记本费了我三天的时间。真正谁也不会想到是CPU的问题。

网友:
加电无显怎么的也得先换CPU试试呀,

网友:
确定只是清灰就不亮了是不?CMOS放电就OK。我处理过好几台这种机子了。这种很好赚

网友A:
是不是带电操作啊 啊 啊

网友:
HO    CPU 坏了也会造成  寻址不过的~ 最好  抓下 波波 就清晰了!    啥时候自己也要出大血买个波波!  话说现在的波波  那款性价比高压? 还有 BGA 买啥牌子  型号~    呀~ 好用的~

网友:
朋友。现在到确定是CPU损坏了,放电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带电操作啊 啊 啊

好歹我也是个专业搞笔记本维修的,这种低级的错误我是不会犯的。

网友B:
有没有换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内存了

朋友你好,内存已经换了N根。

网友:
CPU烧了吗,那就麻烦了,HP DV3系列机器很容易出问题的,一般都是高温,最近经常接到

网友:
清下灰就烧CPU了?楼主运气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