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下载游戏 无法解压 求解!

楼主(2012-11-01):
自从电脑有一次 解压文件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串英文过后 就无论用什么软件下载游戏 都无法解压 都是 正在解压的时候 提示解压不成功 无法解压 求解释啊!!
软件下载
电脑

网友:
解压软件那么多,换个呗!

网友:
从装系统,还不行硬件就有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在其他机上解压过吗?有可能没下完全吧

网友:
卸载解压包,重新下一个 不是行了吗?

网友:
硬盘空间不足也不成功 游戏容量大不

网友:
应该是解压软件的问题吧!换个软件,或者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换个的,不行就内存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中病毒了~首先换个解压软甲试一试在就是杀毒然后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就是重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