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945主板精英代工的蜂鸣器连续响频率很快

楼主(2012-11-01):
求助联想945主板精英代工的蜂鸣器连续响频率很快 大约一秒能响三声 求大神指点此板是否有通病呢

网友:
键盘能用吗 如果电脑都能正常用的话 ,我一般把蜂鸣器拔掉,以免烦人

网友:
取下电池放电后 上诊断卡 不跑码 三秒闪一下复位 伴随着着蜂鸣器微响 我是修显示器的 刚往主板方面进军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跑码 不开机

网友:
把CPU和内存拔下再重新安上试试,我有一块也是这样,就这样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