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NT68665HMFG-128

楼主(2012-11-01):
AOC L22BN73液晶电视显示器一体机。信号板上,NT68665HMFG-128,坏了,很烫,买了一块新的,要不要写程序进去,直接换上去行吗?

网友:
哪位师傅指导一下呀

网友:
旁边有没有8脚的数据块啊,有的话不用刷

网友:
有的,那可能不也刷了,我也在想这问题。谢谢

网友:
huanghuang90 ,你好,今天休息,才将芯片换上,换上新的后,到是不热了,但是没发应。

网友:
不用谢  直接换

网友A:
这个程序   谁有啊   发一个上来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   谁有啊   发一个上来  谢谢

老兄,你也有这板子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也有这板子坏了吗?

是的   图像右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