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12-11-01):
收到一台苹果笔记本,用电源可以开机,上了电池就开不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试咯

网友:
遇到过,是电池没有电了,换歌电池就好

网友:
换个有电的电池,还不开机的话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2014-01-16):
电池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