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品牌机音频线不知道怎么插!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2-11-01):
(图片)

网友A:
看下主板上AUDIO 在哪里

网友:
品牌机的一般很好认 都有标记的

网友B:
我头2天还碰到呢!我是跳线插得!很好弄!

网友C:
应该都有防呆插槽吧,,怎么回事

网友:
哪里拔出来就插回哪里去

网友:
我看像是联想的主板,音频13针转7针,在网上查一下,调整一下线就行。查联想音频线接法就能查到。

联想M4880的。

网友:
什么颜色的头,就找什么颜色的座,直接插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有防呆插槽吧,,怎么回事

什么叫防呆??

网友:
应该在靠近接口那个地方

网友:
都试过了没用啊

网友:
图片上不是有的吗

网友D:
这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集显945  外置插孔就是黄色五针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头2天还碰到呢!我是跳线插得!很好弄!

没那么简单啊

网友:
插槽就在我拍的在地方但是针和它槽都不对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主板上AUDIO 在哪里

它上面不标啊

网友:
只能外接USB可以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集显945  外置插孔就是黄色五针的那个

有两个插头一个是USB  一个是音频前面的USB可以用就音频不会插

网友:
插黄色的 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机器是肯定联想的,你那根线是开机面板的,在主板右边呢

网友:
仔细看看 应该都有标示

网友:
音频是绿色插孔

网友:
黄色的那个口    只要左边对齐 插进去就ok
线上右边是多出来一排的  没关系的

网友:
楼主们那,不行啊!我以我多年的经验都不会插!!!很多方法都试过啊都是两个字。木用

网友:
楼主们啊你们看照片啊

网友:
换主板了吧,只能查电路改线了

网友:
板子上不是都有图的吗??

网友:
大侠们不用回了主机都拿走了!辛苦各位了!山口!!!!!!!!!!!!!!!!!!!!!!!!

网友:
这肯定是换了主板,原来的线要剥开一根一根对着接,我上次也搞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E:
品牌机跳线是最好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品牌机跳线是最好插的。。。

是吗你看看我发的图片啊

网友:
黄色的 那个左下角

网友:
网口耳机插孔附近估计有排针,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