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不能充电

楼主(2012-11-01):
接台华硕本,客户反应电池不能充电,这还不简单换个电池就搞定了,电池回来上汽还是不能冲,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也能开机,一看充电芯片8725E,换了一个,故障依旧.电池接口处SMB0_DAT 3.3V,SMB0_CLK3.3V,都正常,BAT_CON电压上电池时是12V,不上电池时是17V,充电灯能亮,就是不能充电,请给为大虾指教!

网友:
换个原装电池,保证OK,刚好修到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客户换了两个代用的,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关键是代用的在同样的笔记本上又可以充电的嘛

网友:
换个原装电池,保证OK,刚好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2012-12-02):
能发个图纸么。。。。。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