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不显 报警

楼主(2012-11-01):
N4030 I3 CPU 独立显卡 三代内存 开机不显 开机一直滴滴的报警 响声一直循环 不插内存的时候报三声 显卡加焊过 无效果 求高手
cpu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芯片挂了,算是通病吧,加焊不行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内存过了,应该是显卡,加焊不行就换一个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