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LBP2900 黑白激光打印机

楼主(2012-11-01):
佳能 LBP2900 黑白激光打印机,连接主机:昂达G41,XP系统。打印机和主机连接好一起开机就可以正常打印,中间把打印机断电后重开,就找不到驱动。只要打印连接好主机一起重开机就好。系统重装,主板换了都不行,打印机换到别的主机就没有这问题。是不打印机有问题??
系统重装

网友:
放在别的电脑上没问题· 那就是你电脑有问题了吧· 装下系统 换个版本的· 电脑有没有发现别的什么问题· 比如卡 慢 之类的 · 测测硬盘· 是不是丢系统文件

网友:
我有一台利盟的打印机,也这个毛病,怀疑是系统的问题,机器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打印机在别的电脑上好使的话当然不是打印机的问题了,换系统试试吧
系统下载请登录
http://hi.baidu.com/new/16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