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MP-81 菜鸟发帖,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01):
各位大哥:
     希望能帮一下我,首先谢谢了!!!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爱普生EMP-81投影仪,插上电源线,开关灯亮。按下开关,结果开关灯不亮了,没有任何反应(风扇一下也没转),  拆开直接查看电源部分,没问题,电压正常还原,    耶,奇迹来了,OK了,正常显示  关机再试一下(直接拔掉电源线)再开机,再按下开关,结果开关灯又不亮了,没有任何反应(风扇一下也没转), 我是修液晶的,以前修过投影仪,可说是菜鸟中的菜鸟,
       我现在把灯泡取掉,(不管灯泡去不去掉都是一样的现象)还是通电按下开关键指示灯就不亮了, 开始的时候通电,电压正常(插上主板的情况)按开关键电压瞬间降低,  如果取电源线马上插上电源线指示灯也不会亮,过一会也不会亮。  除非过一会再插电源线,指示灯才会亮、   一样不能开机
      我现在估计:
      ①电源带不起负载 (中途投影仪还正常工作的!!!我就纳闷了)
      ②主板有短路(可能性不大,因为 直接取掉电源和主板的连接线电压还是不能起来,)我对投影仪不是很了解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强调:只要电压正常,一切都正常(指示灯就会亮)     中途投影仪还正常工作的!!!
                             如有内似经验,请留一下联系电话,我必电话联系,谢谢!!!

网友:
看样子,会不会是开关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不会吧,如果是开关的问题,电压应该是正常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