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G41 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2-11-01):
映泰G41 滚动条死机,最小化系统进PE系统也是死机,,死机时诊断卡代码为:AC
已刷过最新和不同版本的BIOS,拆除了网卡,声卡,南桥更换过,谁修过呀??
诊断卡代码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启动禁掉试试

网友:
把光驱和硬盘换一换,还有,电源盒换一换

网友:
CPU晃过没有啊

网友:
将USB关闭了再试一下,我上次遇到过一张主板,也是在进系统的滚动条时死机,随后关闭USB后问题解决,只要将USB的某一项打开,就无法进系统,我一直将此项关闭着,客户用了半年都没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y754169690
同意楼主:

网友:
cpu换了再来说一下!

网友:
内存条换过了没,有时内存坏也会出现,一网吧机同样故障,换内存3天无故障

网友:
就是系统的滚动条吗 ???? 如果是 我觉得是不是硬盘啊 有坏道啊

网友:
这个我也见过,和你一样换过南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搞好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