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天修好两片9系列的显卡,全是显存坏

楼主(2012-11-01):
今天修好了两片9系列的显卡,都是花屏
第一片是9500GT的卡,花屏,测试后显示C32 到C39全部花屏,NV卡,空焊的多,直接加焊GPU,加焊完后,上电测试,还是花,以为GPU坏了,就放在一边了。第二片卡,是9400GT的,也是花屏,测试A04 A05 A06 A07报错,还是上BGA加焊,加焊完照样式花屏,两片显卡加焊完,还是原来的数据位错误。这时候我有点怀疑显存了,先换第一片,用的是HY5RS573225B的显存,这显存显卡上很多,直接从旧板上拆下来换上后,OK,不花了,测试正常。第二片是HYB18H512321BF-XP,换好后也是OK。现在9系列的卡,显存坏的比较多,不知道大家修过没有。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我遇到的是gpu短路,没有bga,扔了。。。

网友:
就是怕显存不好找啊

网友:
哈哈。。楼主显卡多不错。我也要多收集坏件呀。。

网友:
收集到统货的地方去看看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确定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呢

网友:
我手头只有风枪,加焊还成,值球就不中了!手头还真有9系列的显卡花屏。。。。。。。。。。。。。。干不了呀。。。。。。。。。

网友:
像这种显存坏的,还真不多呢

网友:
楼主是如何定位显存的,分享一下!

网友:
显卡就那么几个地方坏 GPU  显存  场管  其他的不太容易坏

网友:
显存颗粒  是换一颗坏的还是全部换的?

网友:
用基地的专用显卡测试软件啊!MAST测试N卡的,可以找到坏的显存,然后换掉

网友:
不知道,我对这些显卡不感冒,我修过的显卡都是想自己用一下,然后再出手的,所以这些卡修得不多。

网友:
显存不好定位

网友:
显存坏的有点多,一般我都是替换法,楼主专用显卡测试软件啊!MAST测试N卡的,可以找到坏的显存,这个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
显卡好像电路问题少,不是芯片就是显存。所以显卡维修的也少。

网友:
zen怎么确定是现存坏啊

网友:
重植下会不会好呢,,

网友:
这本来说是显存的事你还加焊GPU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用上什么软件测显存坏的呢 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网友:
问题是,如何准确判断是哪一片显存的问题,楼主没有说清楚啊,难道全部代换一遍吗。

网友:
还没学习完,学完试试显存定位

网友:
这么直接确定? 都用什么软件测试哦 我老是修不好 一堆丢那里

网友:
看来要想修显卡我们初学的也得要去买台BGA啊!

网友:
只要找到位和M相同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显卡维修书吧
我买了的,好久没修显存了又忘了。。

网友:
这个档次的显卡,不知道楼主可以收取多少维修费啊。

网友:
实在不知道哪个显存坏了,就是全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