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电源

楼主(2012-11-01):
这个示波器OS-9100D好久没用了,前天开机听到有“啪”的一声,不开机,打开外壳坚持发现电容(55V)电容爆了,另外还有图连理的红框内的三极管也爆了,黄色框内的三极管和二极管击穿,无奈买配件爆了的三极管C3198用C1815代替更换,另两个黄色框内的三极管还是同型号更换,黄色框内的二极管是很小的玻封管看不出型号,在一12V收音机上拆了个代换之,全部更换后开机无输出电压,更换运放一样,测量那个爆了的红色框内的三极管三个脚的电压基本在8-10V,三个焦脚电压都差不多,
问号出无输出高压,只有7V左右的电压,照例问号出该输出几十伏的电压的,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跪求告诉帮忙解答

网友:
1、这图是你自己画的还是原机图?2、有???号的地方是输入端,能输出吗?3、上面的叙述太乱没看懂什么意思。表述不清。

网友:
您好,大师,这个是我自己参照实物图画的,刚才那个图没表述清楚,那个120端是108V直接的,对地即线路板接地显示0V,还有一个端口是扫描输出电压,能给我QQ吗,详细请您指教,跪拜师傅,我的QQ422596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