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高手请进!!!!!!!!!!

楼主(2012-11-01):
本人有个平板电脑,卡LOGO不动,刷固件吧,总是检测不到硬件!而且直接插USB电脑上能检测到盘,但是打不开!是不是跟笔记本一样硬盘坏了!换硬件吧!忘高手指点指点。。。不慎感激。。。。。。。。。。。麦迪M2型号

网友:
山寨的就不需要搞了,有强行复位的按钮的,一般你把平板的电池拆下来,再放个电,应该会好的,大多数

网友:
短路FLASH数据线升级!

网友(2013-08-12):
恢复原厂就可以了,或者格式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