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算算要多大电阻,才是出内存1.5V的??

楼主(2012-11-01):
一精英AM3,IC780M-A2 V1.0A,3代主板。APW7120,无内存供电,本来R5是8.5K的,更换了15.4K的,出内存电压1.61几,但要掉电,上内存,电压是2.1V。换了10K电阻以下好像都不出电压,,10K以上的电压都偏高,,,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没的图纸、、、帮帮忙看看要上多大的电阻?

补充内容 (2012-11-2 12:51):
机器已经修复,买了张图纸,是6脚反馈出来一个小的MOS管坏了。。。。等会我把图纸共享出来,这个板网吧用的多

网友:
没人帮帮忙啊!!!

网友:
把R5还原。调整R1和R3,看看起不起作用。

网友:
下个电阻分压计算器

网友A:
内部结构图发给你看一下

网友:
R5换个472的

网友:
472欧的还是47K的???换过1K的,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结构图发给你看一下

怎么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原过去了,,,怎么调整R1和R3呢???

你一点都不懂,怎么和你沟通?上了求助。本身自己应该有相应的知识。想求助大家可以帮你。可想不劳而获。在这个论坛你很难。比如。楼下的让你换个472的电阻你都不懂。大家怎么帮你。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先学习学习再来。别来这投机取巧

网友:
Vout=0.8*(1+R1/R2)

网友:
应该是调整R1与R2吧

网友:
7脚是过流保护脚,6脚才是电压反馈,6脚正常电压值为0.8V,输出电压的高低由R1,R2的分压值来决定

网友:
这个样子搞个毛 啊!什么都不懂 花30块给人家修好了,。。。

网友:
R3是不能和R5是不能乱换的,必须原值代换吧,你这个 应该是过流保护不出电压吧,看看内存槽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行再调下R2的阻值试下。

网友:
感觉R5和电压输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楼主换R5影响到电压,估计是画错图了

网友:
算了   花钱请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一点都不懂,怎么和你沟通?上了求助。本身自己应该有相应的知识。想求助大家可以帮你。可想不劳而获。 ...

算了嘛,你也太挖苦人了,。。我买了张图纸自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了嘛,你也太挖苦人了,。。我买了张图纸自己搞定了!!!

没有挖苦你的的意思。大家都在帮你。可你连4.7。47k都分不清。所以我认为大家帮你都没有意义,但你要修好了不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这就是你不讲究了。毕竟:这是一个共享的平台,你不告诉大家,大家也今后也不会帮你,,,,不要以为:迅维只是一个获取的地方。它也是讲究公平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