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

楼主(2012-11-01):
有个液晶一体板,从一体板外接高压条、(原高压电源已经断开)
从一体板连驱动板的插座接电。
一体板  12V,ON/OFF  地
单灯高压12V  ON/OFF  地   能启动
4灯高压12V  ENA     地   不能启动
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大概你没有试灯管的好坏,4个灯管中有坏的,单管恰好没用到坏掉的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单个测灯管,还不是是好的,如果有一根有问题,高压管理芯片会保护掉的!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对  先排除灯管问题  再改

网友:
所有灯管都要检测到,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