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北桥芯片坏了

楼主(2012-11-01):
北桥芯片附近大部分电容和CPU插槽里面的电容用万用表检查也短路了··电子元件看上去正常·(不可能一个个拆下来测量吧)·只是开机的时候北桥芯片的温度可以烤鸡蛋了··这样可不可以肯定是北桥坏了·

网友:
直接取下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
凶多吉少 !估计挂了

网友:
开机就这么热,几率很大呀

网友:
北桥芯片电源阻值本来就很小,芯片发热那么厉害估计挂了,但是要加上散热片。

网友:
可能是北桥有短路吧 换个试试吧。。。

网友:
不用说,先换桥再说,

网友:
90%挂
但是有些芯片缺少某组供电会造成同样的现象,所以要注意甄别

网友:
测下北桥芯片上的小电容两端的电阻值是否为零殴。1、拆电容观察阻值。2、用烧鸡法试试。

网友:
待机烫不烫???

网友:
烧鸡法怎么搞。没试过呢。

会不会烧坏好的原件。

网友:
坏了没商量

网友:
有没有可能虚焊?

网友:
附近的供电电路的电容和电感基本未0欧姆··尝试拆下双关的MOS管测量是正常··北桥不会拆·果断判断是芯片废了·

网友:
用BGA  把 北桥 取下来 测测

网友:
十有八九北桥挂了,你把北桥取下,再量,看看短不短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北桥,现在系列的笔记本,北桥上电容有很多都是1欧姆,阻值很小,比如H65芯片组,如果以前的阻值不要太小,不低于10欧姆就是正常

网友(2012-12-11):
我也有块联想的板子,不显示,打波形电流没跳变,PCIRST,PLTRST都有出来,CPURST没有,在假负载上发现有两点对地明显偏低,怀疑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  北桥十有八九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