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EC电容换4个330不行

楼主(2012-11-01):
以前碰到这样的机器这样的问题,开机电流正常跳变到1.几就掉电,又重启掉电。直接干电容4个330的都能搞定,今天又来个东芝L203的机器,呵呵,同样,直接干干电容,和以前一样换4个330的上去,开机问题依旧,无奈,心里知道问题一定还是这里,就试着加了两个330的电容上去,开机测试还是不行。再换,这回不换330的了,找了4个470的换上,抱着希望按下开关,结果送我个无效。火大了,想吧 是不是电容还是少了,火大了,直接在原先4个470的基础上又加了2个330的,呼呼,开机,心花怒放啊。

网友:
加那么多怎么放得下

网友:
四个不行换六个。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这个电容可以加到u那一面

网友:
我一般加四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六个吧,稳当点

网友C:
有时候焊接好就直接不开机了

网友D:
有的拆键盘就能看见NEC的我都不拆机,直接刮铜皮出来飞线飞俩330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可以加到u那一面

懒得拆机了,直接在键盘下面改了,有时候一拆还可能把机器给拆坏哦,能不拆尽量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个吧,稳当点

嗯,现在确实是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焊接好就直接不开机了

可能是装反了吧,或者是换上去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拆键盘就能看见NEC的我都不拆机,直接刮铜皮出来飞线飞俩330行了

是的哦,直接在键盘下面改了,不多拆了。

网友:
四个,六个都行吧,只要能放得下

网友:
一般我都装6个!4个的话我觉得好像买六合彩碰运气的样子!

网友:
为什么我的L200我换了6个330不行,我用8个还是不行呢??快气晕了

网友:
一般直接外加两个220的就可以了

网友:
以后换的话也换6个了,,之前都是4个

网友:
我都是换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焊接好就直接不开机了

这里离U很近,拆键直接做容易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