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850 键盘问题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1):
朋友拿过来的机器,说是键盘进水了,换了新的键盘还是有问题,有连键和回车不好用,
闲话少说,先目测一下主板,没有明显的进水,但还是用酒精清洗了一下,给每个针脚打了下阻值没发现异常
打开图纸看看键盘的座的各个控制信号,发现键盘受控于I/O芯片WPCE775
加焊I/O芯片问题还是一样,没有任何改观,因为键盘和I/O之间没有任何器件,会不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呢
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仔细又测了一遍,发现问题,键盘的接口的22,23,24脚不是连接U8,而是去到开关板CN1
拆下开关板,再测试键盘,键盘正常了,唉,转了一圈,拆下开关板,发现有个功能键有进水的痕迹,更换
后一切正常。
个人总结,细心对我们修板子的很重要,有的到时候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各位和我一样的菜鸟共同进步----最主要的大家都赚钱
加分不扣下载分,兄弟们,你们怎么看

网友:
其他按键引起的故障

网友:
你这图纸怎么搞这么多水印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个串键的机器,是进水板层短路引起,害得我把屏也烧了,不过后来又把屏修好了。

网友A:
开关板  功能键是不是那些一键 静音  还有喇叭什么建  就是在键盘的最最上方  开关板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  功能键是不是那些一键 静音  还有喇叭什么建  就是在键盘的最最上方  开关板哪里

对呀,你说的对,索尼机子喜欢有这样一小块电路板的。

网友:
是不是开机建的问题啊    有点麻烦

网友:
上次碰到个SONY的也是串键,怎么修都没效果。后来装系统好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一直显示键盘上面的一个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开关板上可能某个键是由 键盘的的功能键实现的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