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信号的高手进。。

楼主(2012-11-01):
修到一台进水的HP6910,进水不多,也没什么腐蚀,所以大致清理下就好了,但是每次插电都自动开机,插电池就一切正常,进系统也没问题!测的EC(SMSC1070)的122PIN KBRST#理应是3V的,但是实测只有0V,撬开脚位,还是0V,但是线路有3V,说明是被EC拉低的,还有就是EC的102PIN A20M同122PIN一样的电路设计且在同意模块内,也是0V!EC.BIOS固体,BIOS ROM,南桥都换过好的,还是无果,可能是EC的某些条件没满足导致的,但是没有发现异样,能力有限特来求助!进水部分确定清理干净且无其他腐蚀,因为我细看整块板子起码一个多小时,大大小小的电阻电容基本都看了个遍,所以我希望有人帮我解释些有那些条件不满足会导致拉低KBRST呢?或者说自动开机是否是因为KBRST被拉低的原因呢

网友:
这个KBRST是由+3VL上拉的吧,看一下这个电阻有没有问题。这个信号是键盘发出的热启动,是不是键盘的问题啊

网友:
检查检查 CMOS电池的电路!看看有没断线。

网友:
有些进水腐蚀的需要用镊子稍微用点劲去剥下,你会发现剥掉之后焊盘已经腐蚀了一层黑色的物体。需要重新上锡的。

网友:
同意3楼,应该是COMS电池到双二极管之间的那个电阻无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