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进系统卡

楼主(2012-11-01):
pp25l进系统很卡,一开始是主板短路的,短路问题解决好后,发现进系统特别卡,进pe也很卡,所有的外设都拿了,还是很卡,南桥的温度也不是很高,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不知道谁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是哪里短路,是不是哪个桥烧啦

网友A:
换原装适配器试下。如果还卡的话。查一下DELL中间针的信号。。。好像是PS_ID吧。。

网友B:
DELL   HP适配器有问题会出现进系统很卡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HP适配器有问题会出现进系统很卡的现象

我用的是可调电压的电源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适配器试下。如果还卡的话。查一下DELL中间针的信号。。。好像是PS_ID吧。。

如何测试PS——I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测试PS——ID啊

看图纸啊。。这是一个检测信号啊。就是检测这个适配器是不是原装的。功率够不够等这些。

网友:
多长时间进系统?进系统后看看CPU占用率高不?

网友:
最后测试成功了,原来正是适配器的问题,换了个hp的适配器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