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8无法认无线网卡求解

楼主(2012-11-01):
接一上网本,客户说是用着好好的。突然就蓝屏了,重装系统也蓝屏,但如果不装无线网卡驱动就不蓝屏,问题是接有线网线没反应!
N个系统和驱动后,装上官网的驱动后,不蓝屏,但有叹号。换过无线网卡一装驱动也蓝屏。外接个usb无线网卡也蓝屏,代码是8E明显是驱动不对!
下了有线网卡芯片,换了NM10,还是一样!然后接USB U盘没问题!
打无线网卡处各信号阻值正常!

网友:
像某处供电不足

网友:
会不会和BIOS有关,刷个试下。

网友(2012-12-24):
这个问题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