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断开原高压部分12v供电

楼主(2012-11-01):
看论坛的帖子都说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要断开原高压部分12v供电,本人小白一直搞不懂应该断哪条线。有一次可能是断错了,一通电直接炸了两个电容!后来就不敢随便找12v线了,一般都是把原板上高压部分的高压包、电容拆掉。请问各位,这样可以吗?还有,怎样才能方便的找出那根12v供电线?

网友:
一般到高压会有个保险  去了就可以了

一般不用断  去高压包 去MOS管 直接就改就可以了

如果有短路 再想着去断12

网友:
没有表吗,找个表量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后级通往高压MOS管的电容就是,最好是用表量一下

网友:
你只要找出12V的源头,然后顺着电路走下去,看从哪里开始通往高压板部分,很容易的!
你说的断开就炸了电容,那个是因为你断的太前面了,应该是反馈电路里有用到12V的,你给断开了,变0V了,所以电压一路上升。

网友:
我都是直接剪掉高压部分的电板,这样就不用断了。

网友:
楼主家 的机箱码得好高

网友:
学习啦,我也在找那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