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能开机,但是开机进系统后掉电,时间不定,

楼主(2012-11-01):
今天送修一台笔记本,是宏基旗下的本本,型号明天补上,开机正常,但是近系统后,不确定时间,就会掉电,重启,很郁闷,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重点就放在处理散热了,吧风扇改成长转了,可还是不行,也许CPU有问题,就更换CPU了,不知道怎么换的,机子不能加电了,加到0.25上不去了,检查CPU供电路线,得知CPU供电芯片6266烧 坏,更换后,裸板加电正常,可是装机后,开机又不加电了,明天继续,疑问是换CPU怎么能烧坏供电芯片那,求解答,跪谢!

网友:
AMD的CPU好像是不能随便替换的

网友:
AMD的机器CPU。。。接地的不一样吧。有可能接地和供电是同一脚。
还有可能会不会是VID的问题?

网友:
掉电应该差CPU供电的滤波问题 NEC

网友:
这个故障涉及的部位很多cpu供电芯片、RTC电路、显卡、休眠开关还有桥

网友:
一点点测吧,前天刚修一索尼同样故障,查了好久,是显卡供电电路的电阻变值,但可亮机,和你一样清了灰,以为好了,开机后只是亮度很暗。当时还以为屏灯管老化了。用几小时。显卡只一点点温。7300不仅感叹索尼设计的真好,7300的显卡都不热。再次开机又当了。细查后才发现。换了个2.2K。问题解决。

网友(点评):
对啊啊 怎么查的呢

网友A:
宏基进系统掉电重点查CPU电容这块

网友B:
你是怎么查到那个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查到那个电阻的?

电阻变值,显卡电压突高突低。但大部分时间不够。最后用好屏试机排除灯管老化,只能是电路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值,显卡电压突高突低。但大部分时间不够。最后用好屏试机排除灯管老化,只能是电路部分了。

你应该把精彩的找故障过程写出来。

网友D:
是不是换错CPU了啊,估计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本本型号  emachines d725  嗯  是啊  还是CPU供电线路 问题,谢谢了  AMD的CPU 以后不乱换了,悲催的,修好了

网友E:
AMD 的垃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 的垃圾一个

你说的那个垃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换错CPU了啊,估计还是供电的问题

嗯,是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值,显卡电压突高突低。但大部分时间不够。最后用好屏试机排除灯管老化,只能是电路部分了。

是啊,亲,多多学习,莫吝惜写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进系统掉电重点查CPU电容这块

嗯,谢谢了,

网友:
看了大家的帖子 才知道 自己还是井底之蛙啊  ,这种社会不进则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