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G主板故障修复

楼主(2012-11-01):
故障现象为触发后,侦错卡(诊断卡)所有灯一闪一闪的,感觉象是供电的事,不象CPU供电,后观察桥供电,C1 C2 C3电容鼓包,更换后仍然依旧,观察此PWM电路用的IC是RT9202,这个经常容易坏的,找一个料板,吹下一个,换上OK。本人新手,在此抛砖引玉,同求1.为何会一闪一闪。。2.我量CPu电压也会跳变,求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有没有用表可以量出哪个坏的方式?附图两张。。

网友:
杂牌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闪一闪一般都是IO的事, 因为很多时候换错IO,或者IO焊得不好都会这样。

网友:
因为供电异常导致保护电路动作,所以断电-上电-断电-上电,反复循环了。

原来是这样

网友:
一闪一闪,是没桥供电或者不正常

网友:
这个真的受教了!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A:
图片有点看不清,不知道RT9202是给桥供电还是给内存供电的,貌似是内存吧,有的时候电路图缺少某项供电也会导致保护电路工作,芯片本身损坏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保护。

网友:
一闪一闪的应该是供电的 的电流有杂波 电容滤波效果不好

网友:
供电异常导致保护电路动作,所以断电-上电-断电-上电,反复循环了

网友:
饼子说了的,诊断卡一闪一闪的,缺少桥供电。。。。。。。呵呵

网友:
今天无聊从料板中找了一块映泰AMD754的板来解闷,刚好是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不插4PIN也闪,换过I/O,换过所有输出电容,场管也都一一拆出来测过,吹过桥,换过内存电源IC,就是不行,没想到是这个问题,我那板的桥供电也是RT9202,就没换过它,明天试试看.感谢楼主分享,我给你加分!

网友:
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北桥供电不行会这样。换完电容不行,就要换供电IC咯

网友:
桥缺少供电上电瞬间保护,上电动作一直在工作,造成一直上电,掉电,所以灯一直闪,

网友:
这个是经典故障  经典的不能再经典了

电容容量变小  频率变高  然后电容发热鼓包  然后9202终因频率过高 体力不支阵亡

网友(点评):
是很经典,9202一般坏,电容一般都是坏的,以前最喜欢看到9202的无供电

网友:
保护了 吧  5V

网友:
昨天修了块一样的,是蓝宇主板,供电设计的不一样啊,9202就容易坏,估计厂家也没办法,电容坏了,基本都坏了。

网友:
经验到位,不错。

网友:
简单易懂,还带图说的。学习了。

网友:
直接把南桥吹了

网友:
一闪一闪的说明断电在上电反反复复

网友:
这个精了  很好

网友:
新手,路过,值得学习,,,,,,

网友:
没内存供电 RT9202 这东西最爱坏了

网友:
最近论坛加分有点随便啊,这样的帖子居然加了60多分,除了两个图,看不出能值这么多分,楼主人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看不清,不知道RT9202是给桥供电还是给内存供电的,貌似是内存吧,有的时候电路图缺少某项供电也会 ...

应该是内存供电!

网友:
看了论坛一些贴子,发现在各项供电都正常条件下,还是有故障的。除非刷过BIOS的,实在不行的就把桥周围的电解电容换一下,往往带来一些效果。

网友:
那芯片都股包了

网友:
今天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rt9202·比较愿意坏··

网友:
本来桥供电没有,诊断卡就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无从下手,当料板用了。汗一个。技术不是一天学成的,我要继续加油。

网友:
电源不良也有此故障

网友:
是不是,我的无输出希望也是这个元件坏了

网友:
一闪一闪有时候还真的是修不好

网友:
呵呵  楼主勾起我的维修回忆了,在这顶你了

网友:
TR9202这一个小八脚芯片是太好坏了,就是输出电路上的MOS管上的电容6V1000UF的,只要爆了,就会坏这个9202芯片的。

网友:
有示波器更容易找出是那项供电出问题

网友:
是这块板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