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笔记本进水 白屏求助

楼主(2012-11-01):
三星R458
进水机 “准确的说是进了好多啤酒”
接机看了一下没有电池 就用稳压源通电 发现待机0.045A' 按开关 没反应  拆开机子落板发现 显卡背面有个q17有腐竹现象 其他地方还好  看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是拿出手机 把进水的位置拍下来 1.是防止客户说闲话  2是在清理之后和之前都可参考 拍好照片 清理干净 放在bga上面 考了20来分钟   通电待机降到0.013A 按开机键依然没有反应 仔细观察发现  kbc的56和57脚有点发黑 没急着换 先加焊一下 加焊的的时候有吱吱声 明显还有水的成分   加焊好再次开机 能正常触发 电流顺利跳变 接上屏发现屏幕能正常点亮 但是没有三星的logo 出来  内存 cpu都换了  因为进水的地方是在显卡的背面 担心显卡有问题 就吧显卡取下来直球重做的  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开机白屏  手上没有一样的显卡 所以先请教一下基地的各位师傅  这样我一般还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2-11-2 10:43):
说明一下   比是白屏 是灰屏有背光 就显卡虚焊的那种

网友:
白屏,你量下LCD接口各个电压和阻抗正常不?

网友:
前几天修过几个进水的三星。。。板子修好了也是白屏。。。。屏挂了。。。。。。

网友:
量一下屏上有主供电吗?有可能少电压.

网友:
呵呵。。是一个三星本。。不小心变成几个了。。。屏接口的电压都正常了也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