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 GPU BGA問題

楼主(2012-11-01):
請問先進長老們
小弟用預熱台853A+一台熱風槍來BGA電腦PC版南北橋都很順利!!
只有在拆PS3 GPU時老是拆不下來!

起初也是慢慢加溫 一步一腳印 (步驟跟拆南北橋一樣但無鉛錫球溫度有加高)
經過兩三次 老是拆不下來
心一橫把"預熱台"跟"熱風槍"溫度都調最高380-400度,就給你爆版跟爆晶

在預熱台底部跟版子底部中間的測溫棒溫度已達280度-290度了接近300度
GPU 還是死活動都沒動!!
這種版子就大跟 GPU 較大顆的, 是要以哪個溫度為主? 預熱台還是熱風槍呢?
請問大老們這是如何是好呢?
請賜教!!!
謝謝

PS: 附註
1. GPU表蓋金屬已拿掉了
2. 風槍沒有四角蓋 用手拿一直旋轉使用 (之前有加風嘴四角的也是拆不下)

网友:
兄弟 够狠 下面都干到380~400了
下面的温度传达到板子150~180就够了  具体找个测温的东西侧下 下面的作用是保持板子不变形 150~180够了

上面传达到板子250就够了 一样需要测疯抢不同嘛  剩下的就是上点膏

网友A:
GPU里面有胶也会拆不下来,你检查下里面有没有胶

网友:
沒辦法! 拆到很度爛了 乾脆給你最強的溫度,
版子是沒有起水泡 跟 變型!!
但有一點點退色狀 跟旁邊不一樣了變得比較淺色!!

1.我發現卡達的預熱台 感溫頭 是埋在發熱陶瓷磚底下(內部)
而不是放在陶瓷磚上面,
感覺上面的溫度還沒到達指定控溫, 底下的溫度早就到達了 所以斷電加溫斷電加溫...!!
原本想拆下裝在上面奈何陶磁磚很硬無法撼動他,
就作罷了!!

2.不知道卡達預熱台這樣設計,有何作用? 是怕測溫在上面導致底下發熱磚溫度太高 爆磚嗎?
有用過卡達預熱台的朋友請告知  謝謝

3.PS3的版子很大所以局部加溫GPU也可能導致其他地方熱散,所以用小風槍很難拆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里面有胶也会拆不下来,你检查下里面有没有胶

GPU 裡面沒有胶跟一般南北橋一樣!!

但我不太明白大陸說的胶是何物?

大概是固定晶片的吧

网友A:
胶是固定芯片和主板不要脱焊,有红色,黑色的,都在里面看不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是固定芯片和主板不要脱焊,有红色,黑色的,都在里面看不见的

看過網路PS3 GPU GBA影片 裡面沒有喔..

网友(点评):
你找块ThinkPad T61独显的报废主板,看看显卡芯片你就知道了。网路上有去胶液,不过没有实验过。

网友(2012-12-07):
这个用风枪干不下来的,要用三溫區的BGA来搞。

网友:
这板子看着挺老的,是拿它练习还是给客户修的?加热时注意观察周边的元件,如果周边的元件能动了,就微微用力撬动芯片,应该能下来的。

网友:
风枪要在芯片边沿转圈,四个角稍作停留,一般很快就下来了,注意预热台加温每上50度要缓一缓加热,我就成功做过40G厚机的BGA,无压力。

网友:
这么大的芯片,再加上主板导热很快,用你这样的设备拆焊有点难度。搞不好会掉点呀

网友:
这个板子铜箔面积太大,加热的时候温度散发快,也有可能芯片底部有固定胶,这个GPU芯片温度过高或者加热时间过长容易爆片或短路。工厂里面的BGA返修是下部整体加热,外面的维修达不到这个条件,所以只能更换更好的返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