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声响

楼主(2012-11-01):
客户新配了台机器,本来新机是不会送来维修的,可客户的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先说下配置(amd 1090t六核,映泰870u3+ ,金士顿8g,6790显卡)开机一切正常,可过了一会就会间歇性的震动和翁翁的响,就像机器里面所有风扇一起停止,然后又一起开动一样,检查了好几遍也没查出问题,听一个老师傅说是什么时钟频率相同导致的,由于本人新手,实在搞不懂,那位前辈明白的还望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电源功率问题、是不是用的杂牌电源?看你用了独立显卡、、把电源换好的试试

网友:
主板不可能震动。最多是speak发出的  断开就是。但是震动多半是风扇引起的  仔细看看

网友:
speak发出声响哈 纠正一下

网友:
新东西风扇不应该嗡嗡响!会不会是有地方螺丝没拧紧,还有就是电源功率小也有可能!

网友:
如果可以拆开机箱盖,那就先拆开看看,确定声音是由哪些部件发出来的,一步步测试排除故障!

网友:
电源风扇,cpu风扇

网友:
电源的事吧,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楼主找到真相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还没有拆机啊 拆开了 才可以看到现象 让大家来蒙 不靠谱

网友:
一个台式台就把你搞成这样呀。

网友:
应该是CPU发热,主板自动提高风扇转速,当风扇高速转动时,就会听到这个声音了。

网友:
问题终于找到了,由于使用的是老固件的硬盘导致硬盘没有数据访问的时候磁头归位,又因为安装了垃圾360杀毒,隔一段时间扫描一下硬盘硬盘就会响一会,还有就是我们的牛x销售,硬盘只上了一侧螺丝,噪音和晃动就都出来了。

解决办法,换了新版本固件的硬盘,没有磁头归位问题,又上了两个螺丝,设置了360计划扫描任务减少对硬盘的伤害,其实机器刚拿来的时候要是一直在玩游戏就没有这些现象,只是当时我光放在哪听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