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2-11-01):
        前两天接到一显示器,拿来说是开机使用一会就黑屏,绿灯常亮,无显示,测试了下,如他客户说的故障,报价让他走人,拆开看了下,没发现有虚焊之类的故障,当初我也想是高压部分的故障,东拆拆西搞搞,加焊了下推动管,竟没事了,使用了一上午没什么事,就让客户来取机,心里想着这钱收的舒心
      好景不长啊,两天后又拿来了,故障还是原来样子,不过也是我预料之中
      打开壳后,插插拨拨线还是老样子,有时插电亮一下子就黑了,有时直接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一直绿的,拨了VGA线就变黄了,黑的时候用手电照了下,屏也没显示,用表查了下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也是0V,把5V短接给开启信号,屏亮但没图像显示,说明电源和高压部分是好的,假如高压 灯管部分问题,应该不会因起屏没显示吧,明天准备定个通用或原装的驱动板回来,我这技术驱动板没得修啊
      在这里就是想问下,我这样的推断是否正确?

网友:
查显示器驱动板VGA接口及其至芯片的电路

网友:
你的判断思路应该都是对的,既然没开机信号,驱动板肯定有问题,不过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绿的,而屏又没图像,这个就比较奇怪了。

网友:
未必是没有开启信号,有可能是高压部分有短路,保护造成。你断开驱动板连电源板的EN线,在驱动上测一下EN脚是高还是低就能确定,问题出在驱动板还是高压了。

网友:
4楼说得比较有道理,显示绿灯表示有信号到驱动板上了,但楼主也试了把5V加到EN,屏亮了,说明EN应该没问题,问题还是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现在的情况呢,高压的开启信号与屏图像是同步的,如你所说的,我单独把开启信号断开,测量EN开机时有5V一下就没了,我一直短接5V给开启信号,灯管一直亮,这样一来可以说是故障是驱动板了,定个回来然后发上结果上来

网友:
当时黑屏时,就要看是不是有暗图像,有没有开启灯管的EN,返修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描述正确的话,应该是主芯片没发出EN开高屏供电跟背光,一直绿灯又是主芯片得到了行场信号,发出信号控制LED_g三极管导通,先加焊下,刷程序,换主控

网友:
首先弄明白是主机和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那看出现问题时电源指示等是不是正常,这个问题不难判断出故障的具体部位。

网友A:
机子修好了,就是驱动板问题,换后正常使用,想不明白之前为什么加焊下推动管竟用了几天,不解啊

网友:
电路有时候就是比较奇怪!

网友:
我觉得是高压引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修好了,就是驱动板问题,换后正常使用,想不明白之前为什么加焊下推动管竟用了几天,不解啊

我刚收一台飞利浦的,和你的一样的故障,以为是驱动板问题,换了一个,烤了20分钟以为好了,重启一下电脑,结果故障又出来了。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把两台机子的驱动板和电源板对换,结果故障机的板子都是好的,没问题,样机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是不是可以断定。。。。。。屏OVER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1台19寸的,独立电源,带TV功能的液晶。电源灯亮,没有开机信号提示,换了高压板就有了修复啦!

网友:
如果是宏基的或者跟宏基一样的板子的 可以查看我的帖子 里面有解决办法

网友:
外接灯管试了吗》 可能是灯管坏了呢》

网友:
电路有时候就是比较奇怪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量一下屏供电呀

网友:
是不是黑了之后出现一个节能模式?还是直接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