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4741G怪问题

楼主(2012-11-01):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41G 板号:JE40-CP同行拿过来说不充电,我心里想着既然是不充电那就直接拆机了,裸板装上电池插电源果然不充电,问题是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电池没有电了,插电池触发充电灯报警闪几下就关了,装电池插电源按开关没有反应,问题就在这里了,只要是先插电源就不开机,装电池先按开机后马上插电源待机就出来了,然后再按开机键就开机了,机器都正常能点亮但是还是不充电,过几分钟问题又出来了,开了一会儿充电灯又闪了,隔离电路有问题,那个ACOK没了(看图1),隔离电路断开了,就变成用电池了,由于电池电量过低所以电池指示灯就闪了,这个问题下午折腾了我两三个小时了,同行客户就在我旁边等着,后来没有办法只好先让客户回去了,我就是觉得还是隔离部分充电芯片部分有问题,充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二待机芯片13脚ACOK断电去测阻止才几十欧,有点低了,但是放着一两分钟就变成无穷大了,应该是保护了,Q27也换过了

补充内容 (2012-11-2 11:03):
DCIN有3.5V 今天过来换电池用电池能开机,开机之后插外接电源能充电,机器也正常使用,拔掉电池机器还正常使用,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插电源或加装电池就是都不开机,用电源不开机电流0.016跟0.003之间跳变,很怀疑EC

网友:
我也才学笔记本维修,你这张板的方向不要先放在能不能充电的问题上,应该先把适配器待机的电压修出来,肯定是EC和充电芯片都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所以才有单适配器不开机,无待机,不充电的现象。方向要搞对才能修好板子啊。共同学习,请指教。

网友:
你确认电池是好的吗?有是电池坏也会导致奇怪的问题

网友:
就算是电池坏了,用适配器也能开机呀,但是我这个就是不开机,2楼说修待机部分说的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先修隔离电路的,待机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先用电池按开机键后马上就插适配器待机就出来了,再按一下开机键就触发了,所以个人感觉待机电路是正常的,隔离电路不正常也会导致没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搞个BIOS试下 不行再慢慢查那些条件

网友:
╭︿︿︿╮
{/ o  o /}
( (oo) )
  ︶ ︶︶就那几样东西 换掉在试试

网友:
先拿个好电池试试呢

网友:
查电源识别信号

网友:
重点放在充放电外围电路,查acok正常的前提条件,acin dcin 芯片供电 ref电容及电压电流检测反馈电路等。

网友:
acin正常值大约是ref的一半,测下r49

网友:
先用替换法,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期待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
先考虑隔离保护

网友:
插电源没有待机,用电池可以开机之后插电源能正常充电,拔掉电池也能用,就是用电源不开机没有待机电压,现在想想问题还是应该在待机部分,就是没有什么思路了,因为用电池正常是没有待机电压的但是用电池能开机,求思路……

网友:
坐等结果啊,高手呢

网友:
感谢大家的参与,最后问题搞定了,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导致的,这个也算是个怪问题吧,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开不了机,按到了用电池能开机应该说明待机电路是正常的吧,换一个就好了,修好了就没有再深入研究了

网友:
你换掉电池放电的mos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