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PM190A1

楼主(2012-11-01):
接VGA 就黑屏 电脑没问题 驱动板供电 一14V 不接VGA 插上电源有15V供电 黄灯亮时17V  关掉显示器开g还是17V  两5V正常 新手 求高手指导

网友:
插上VGA正常显示1秒瞬间黑屏 绿灯常亮

网友:
电压怎么那么高啊?你说的是屏电路的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屏电路电压

拔掉屏线 接VGA 白下屏 又黑了 您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那说明跟屏一点关系都没啊!不接VGA的时候,那个无信号的提示能显示多久啊?搞不好是电源板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跟屏一点关系都没啊!不接VGA的时候,那个无信号的提示能显示多久啊?搞不好是电源板负载能力不行。

先显示一下 AOC (顶多1秒) 然后黑差不多3秒 显示无信号(也顶多一秒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显示一下 AOC (顶多1秒) 然后黑差不多3秒 显示无信号(也顶多一秒就黑了)

对了 这个问题是摔了一下后造成的

网友C:
用万能板点一下屏就确定了,很难吗?

网友:
我看是高压问题了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万能板点一下屏就确定了,很难吗?

双36针  没这个板子啊 手里只有2025 的通用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36针  没这个板子啊 手里只有2025 的通用版

要用2533双36,这个板贵,而且容易刷坏,不过我还是有备,备一个几十能帮你省下一次的时间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2533双36,这个板贵,而且容易刷坏,不过我还是有备,备一个几十能帮你省下一次的时间就值了

多谢了 经过一再努力 确定屏幕本身问题  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