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开机掉电,电流0.007-0.020

楼主(2012-11-01):
DELL 640M开机掉电,电流0.007-0.020,开机瞬间测有待机3.3V和5V,此机肯定有这个通病
掉电
通病

网友:
开机瞬间有3 5V 待机呢有嘛 有的机子触发后才有3 5v的 你的还有可能就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换了SB还是一样,开机电流0.007-0.020掉,开机瞬间测3.3V和5V待机电压都有,而且EC的SUS_ON也有3.3V,就是SIO_PWRBTN一直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