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0

楼主(2012-11-01):
一台康柏v3000的机器 客户送来的时候是大短路,结果拆机后量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0了,结果撬开CPU电感后,量电感的一端(连接场管)阻值为500多左右,量电感另一端阻值为0,CPU 供电芯片摘了测量还是短路,本人新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搞大电容,再搞小电容。

网友:
地和电感接通 1V电 然后去摸哪里发热。。。就搞哪里。。

网友:
正极接0阻的这边。。。地接地。。

网友:
后面只有CPU和一些电容了 慢慢翘 哈哈。。

网友:
一般遇到短路我就用烧机大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