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不触发

楼主(2012-11-01):
今天接到本子DELL D610不触发,拆机后测量3.3,5v电感,都没有电压产生,心想这个好修,一定是待机电压不正常所以导致的不触发,量系统供电芯片max1999第20脚【主供电】电压为19v,基本确定保护隔离电路正常,测量ON3,ON5,引脚电压为0,也许是芯片坏了吧,换一个好的max1999芯片后依然没有3.3v,5v电压产生,此时没有了思路,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开机按键电压不正常,也会不触发,于是测量开关按键的电压为0v,而不是正常的3.3v,仔细一看,按键板跟主板连接的焊盘不稳,也许是焊盘虚焊了吧,此时对焊盘补焊后,开机按键产生正常的3.3v,后按开机键正常触发,开机了,这款机器待机时测量3.3,5v电感依然没有电压产生,开机后测量这俩个电感,3.3v,5v待机电压正常产生。以前只听说过有的机器开机后才产生待机的3.3v 5v 电压 这次 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款机子是触发后才有的3  5v电压的

网友:
楼主很成功的找到问题了,心细很重要哈!

网友:
这是通病。。。。。。这机器不开机,一定要先看看开机小板的。。。。。。。

网友:
看来你换下来的芯片是好的.只是开机小板虚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