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蛋痛维修三星LD190N(屏号:M185B1-L02),感谢徐老师指点修复

楼主(2012-11-01):
前天有一客户送来一台三星LD190N,触感菜单,故障现象为:可以开关电源,无法显示图象。谈好最低消费,送走客人。
1、接电测试,反复按开关,用强光照屏,看到屏隐约内有无信号的框在转,看来不是灯管就是高压了,赞钱了,心里美了。
2、拆开机壳,发现这显示器让人动过了,高压控制芯片到驱动板的线路被扯起来悬空了,电阻也不见。(看来这小子口德不行,得罪人了。下这么重手。)飞回EN信号线,补好电阻,测试,不亮。看来没有这么简单哦,还是一步步走吧。
首先外接一对灯管测试,上下各测一次,还是不亮,确定不是灯管问题了,然后断开飞到EN脚的线,外接一个通用双灯高压条,上电测试,屏亮了,确定是高压问题了。仔细一看,上一个维修者还真狠,好多元件都不见了,看来修是无望了,直接给他改了个通用双灯小口高压板,(我的习惯是剪掉原板电路高压部分改,这样空间更大,更易于散热),上图:

最后接上屏线,点屏,OK收工,叫小弟上壳挂机测试(我修好的显示器不挂4个小时以上不会给客人打电话收货的的)

小弟装好壳上机测试,问题来了,只要一插上VGA,屏马上黑了,一拔出提示无信号,这明显示是驱动板问题。只好让小弟再拆开维修。
这种问题论坛上很多,一般是刷BIOS解决(图中黄色圈圈),所以首先到论坛搜了一个BIOS刷,故障依旧,排除BIOS(这里注明一下,论坛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945&page=1#pid3502931下的BIOS是不正确的,我刷了好几个都不正常,后来刷回我备份原版的才OK了。) 由于这个显示器触感开关,而且又是18.5的屏,没有办法上乐华的万能板,上淘转转,发现这个板最便宜也要95元+运费20元=115元+高压板16元=131元,没钱赞了。看来只能修电路了。做四年液晶,今天破处第一次修驱动板。
1、测驱动板各供电,3.3V 5V正常,查屏供电开关三极管,发现他连到一个6脚芯片上(图右上角土红色圈圈),拔出VGA信号线,6脚芯片23456脚均有5V输入到屏,灯管亮,提示无信号,接入VGA信号线后,1脚有5V,23456脚0V没的供电到屏电路,黑屏。路线追到三星专用Se717W-LF上(图中绿色圈圈)。难道是芯片坏了,手上没有,上淘宝问一下价,乖乖,这东西要25元+运费13=38元.到底是小6脚坏还是图象芯片坏了,上网找徐老师,老师果断让我换芯片,马上拍一个回来,1天后,换上芯片测试,结果完全无变化,问题依旧,蛋痛啊,要亏钱了.

2、上Q找徐老师算帐,嘿嘿敢害我亏钱,一番诉苦后,老师说,你查一VGA接口看看有没有问题,测试VGA123,红绿蓝对地阻值,1为无穷大,2为1。700,3为064(表响),明显不对,跑线追到三个75欧的电阻(图中紫色的圈圈),测量发现2个坏了,从主板上找到更换后,测,三脚值均为064,正常了,再测13、14脚场行,路线经过电感,电容追到两个560的电阻上(图中的蓝圈圈圈),测量,其中一个坏了,但没办法找到560,全拆下从主板拆两个510上去。因为13\14脚的值要一样,所没找到原值的就要整对一起换。(各位看了我的焊点别认为我焊工差,实际上三星的元件比别人又是小一号,我拆换的电阻都比他大几乎一倍,能焊上去就不错了)
3、上机测试,发现还是故障还是依旧,想到之前刷了论坛的BIOS,最后一赌,刷回自个备份的BIOS后正常显示,好险,差点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所以我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论坛中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945&page=1#pid3502931下的BIOS是不正确的.望各位注意。
最后,感谢徐老大,没你我这钱赞不了,下次来我这,我请你吃
界炮的马蹄蟹。

遂溪的白砍狗

城月的烧鹅

还有草潭手臂大的虾鼓,黄略的烧嫩猪,分界的清水鸡,江洪的大螃蟹,外送你下录咸番薯,乌塘的腌萝卜。

补充内容 (2012-11-2 12:09):
这么幸苦发贴,第一次修驱动板,反被“新安江”批评,打击啊。虽然你说的是事实,但驱动板能修好有几何?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故障,自己搞复杂了:1、背光板故障。2、VGA输入接口故障。 还怪别人?

网友:
原来驱动板的BIOS也和笔记本的BIOS一样嘛  没修过液晶  觉得跑线路比较难  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A:
把你备份的BIOS上传上来分享呀。

网友B:
应该是你误导了徐老师,六脚的不是芯片,是个P沟道的场管,插进VGA线没信号自动关闭屏供电,很正常,象这种故障,本来就是打R G B,H V对地阻值,都正常刷BIOS

网友:
老师都教的不好呀。

这种机子怎么可能先换SE717芯片。

网友:
应该不是,下面四个脚电路是全通的。也就是说,拆下来,四个脚的焊点是在一条线啊。我当时有想过是双二极管。屏正常专门测了一下这个东西,没有VGA信号时,65432通电5V,接上信号线后,65432瞬间断电再次通电,就是屏黑一下就亮了。亮了之后,还是65432为5V,1脚不会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误导了徐老师,六脚的不是芯片,是个P沟道的场管,插进VGA线没信号自动关闭屏供电,很正常,象这种故 ...

P场管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2345脚是全通,画个图给你们分析这是什么吧

网友D:
看错了。原来你说的是屏VCC场管。

不过你的检修顺序也不对啊。 肯定不是先测屏供电的。

网友:
到底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原来你说的是屏VCC场管。

不过你的检修顺序也不对啊。 肯定不是先测屏供电的。

我第一次修驱动板,处女级啊,别要求太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原来你说的是屏VCC场管。

不过你的检修顺序也不对啊。 肯定不是先测屏供电的。

你没修过驱动板吧?屏供电一般都是用P沟道场管提供的,你自己找个图纸看下,三星的很多屏供电都使用六脚的SI34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备份的BIOS上传上来分享呀。

因为发贴是晚上,在家里,现在传下正确的BIOS

网友:
这两个地方时故障高发的,你走弯路是新手的原因,夏天打雷,坏很多VGA口的,还有三星就是坏高压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场管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2345脚是全通,画个图给你们分析这是什么吧

这就是P沟道的管子,我用普通三脚的代换过,

网友:
楼主手画图有错

网友:
你是对的,我没有全部画出来,只是大约标个方向出来,这个芯片的方向我也没有留意,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晰,,不错,,真心的认真

网友:
备份你的BIOS 。谢谢了